[求助] 请教下关于Moselsim中 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9-04):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利用ISE中的compxlib进行编译库后也映射到modelsim中去了,但是在从ise中直接调用modelsim的时候仍然提示我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
报错如下:
# ** Error: ipcore_dir/mydds.vhd(41): 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
# ** Error: ipcore_dir/mydds.vhd(43):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C:/modeltech_6.5e/win32/vcom failed.
# Error in macro ./DDS_TEST_TB.fdo line 5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也下个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你打开modelsim.ini看看xilinxcorelib映射的位置到底对不对。因为你用compxlib编译后,这个库是有的,只是路径有没有映射对,有可能是因为modelsim.ini是只读文件,没有修改到,你就手工修改一下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发现名字没有其正确,自己瞎写的库名字导致不能用,现在解决了哈,谢谢你。

网友(2012-10-16):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