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伤不起的dummy

楼主(2011-09-04):
我想请问下  我画的版图金属密度不够  怎么加dummy啊  华虹的单元库里有dummy吗 请高手们指点下  dummy啊

网友:
手画的就用手加
P&R的就用它自己的命令加
在GDS里面,也可以借助其他tool加,比如mentor,lak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手动加的话 我好像没找到这个单元啊  是不是要自己画  就是金属  是不是啊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中,ENCOUNTER是用那个命令加?

网友:
如果没有命令, 就上脚本吧, 貌似你的工艺应该是0.13u以上的, dummy 只要符合design rule就行, 不必考虑dummy对timing的影响, 更没有DFM的担心

网友:
calibre 一般有 dummy od/po/metal  runset 的 , run下,

一般都是小方块金属,

不行就手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calibre  只能手动加了  那是加金属几呢  还是随意啊  就加方块金属 是吧 非常感谢  你一留言我就知道有戏  哈哈

网友:
encounter 里面是addMetalFill
Astro里面是axgFillWireTrack
ICC里面是 insert_metal_filler ,

是HHNEC 0.18um工艺么, 可以看下SMIC18 dummy metal的pattern
好像是2x5um , 一个, 2um间距的小方块 ,
一排一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nec0.35的  cz6h  我能否把连线加粗  以此满足金属密度呢  这个是指整个芯片的密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脚本更不会啦  我初学者  呵呵  果然犀利的眼神啊  0.35的   就为了满足金属密度  把连线加粗行不行啊

网友:
dummy 可以自己加
foundry做tooling的时候也可以加
如果你有metal dummy block layer的话,就要自己加
没有的话,foundry会替你加

网友B:
加一些金属块,小金属块阵列,比如 2x5um , 这种,间距2um

一些小方块,最好能看看别的工艺的,都是一样的

缺那层打那层,

但是金属密度也不是hard rule,实在不行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得到你的指点真幸运  呵呵

网友:
主要是加 dummy  metal 方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问下  pad如何连啊 就是把那些标的连线连起来吗  华虹这个库里有filler的 就是连接2个pad的  那还要自己连线吗

网友:
HHNEC 设计手册中有DUMMY METAL的详细与RULE 说明 最好按照他写的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  呵呵

网友:
0.18 以上都是查整个芯片密度的,  后来开始查窗口密度了

比如每个100X100um 窗口范围内 满足密度,这个要求就更苛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太严啦  .35的要求低点吧   这是个麻烦的事儿啊  我手工布线的

网友:
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encounter是可以添加的,约束好添加的patter ,目标, addMetalFill 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东西的副作用。其实Virtuoso里面可以加的话,就更好了,免得又要返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  挺麻烦的  哎  多交流交流  呵呵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TSMC的工艺,我想知道怎样加dummy.

网友:
也可以fab加,  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B:
加一些金属块,小金属块阵列,比如 2x5um , 这种,间距2um

一些小方块,最好能看看别的工艺的,都是一样的 ...

你好,这个金属小方块怎么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