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是不是无法读取带层次的网表

楼主(2011-09-04):
ICC导出有层次的网表 读进PT以后 除了top里的那几个BUF以外,子module全部没有读进来,是不是PT只能读取打散后的网表呢?

网友:
大名鼎鼎的PT不会这么烂的

楼主:
report_reference

report_reference
回复 网友A:

    请教陈版主怎么读呀 我试过用DC都可以 我读进去 设置好current_design 再link,report的时候发现子module都没东西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相同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link_path里面 第一个是 * 么,  link成功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错了 ,加了*后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5):
link_path里面 第一个是 * ,  这样就能读入层次化的网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