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se综合时如何制定其对电路某些单元不优化

楼主(2011-09-04):
最近在搞fpga,碰到一个问题,具体如下:
我写了一个振荡器,代码如下:
module ro(
input enable,
output clk
);
wire a1,a2,a3,a4,a5;
NAND2HDV1 u1(.A1(enable), .A2(clk), .ZN(a1));
BUFHDV0 u2(.I(a1), .Z(a2));
BUFHDV0 u3(.I(a2), .Z(a3));
BUFHDV0 u4(.I(a3), .Z(a4));
BUFHDV0 u5(.I(a4), .Z(a5));
BUFHDV0 u6(.I(a5), .Z(clk));
endmodule
其中NAND2HDV1是与非门,BUFHDV0则是缓冲器
经过ise综合之后这些缓冲器全部被优化了,只剩下了与非门,现在我想要它综合的时候保留这些缓冲器,应该怎么弄啊
这几天查了好多关于ise使用的文档,但都没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望高手指点啊,先谢过了

网友:
需要一些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指导下吗

网友:
/*synthesis keep*/ 语句加到要保留的buf后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对,这个貌似还跟软件有关
  我用的是xilinx9.1,网上搜了下貌似都这么说,但是我试了就是不对,哎。。。

网友:
(* KEEP = TRUE *) 放在变量定义的前面试试

网友(2013-06-18):
keep语句就能搞定。

网友:
BUFHDV0这个缓冲器是你自己的rtl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