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感Q值大小与其宽,spcace,diameter以及感值的关系

楼主(2011-09-04):
如题,还有Qmax的对应的频率怎么计算
没有精确的公式也行,只要能大概推出来即可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显然没有精确公式,电感值倒是可以小于百分之五的误差,q值只能用电磁仿真软件了,推荐 momentum,
可以cadence里面直接调用,或者emx,hfss,cst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Q值的变化规律以及Qmax出现在什么频率

网友:
增大宽度 可以增大q值 因为改善了趋肤效应带来的后果  但是太大又会增大寄生电容 所以一般取十到十五um  间距一般是取最小  圈数的平方和感值成正比 直径越大感值也越大  qmax具体要算出来应该很复杂 不如多仿仿来找规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觉得唐长文老师的论文写的很好,中间有一章是写电感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前辈,tsmc 18rf工艺,在1.8GHz,我用spectre RF 仿真,是w=30um,时可以取的电感的Q值最高,这结果正确么?
不是说在1-3GHz,2-3nH,w=15最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4-05-07):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

网友(2014-11-29):
回复 网友A:

    ePCD,eWave。可以综合电感,并且进行三维全波电磁场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