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DFT仿真前插入一段等待时间

楼主(2011-09-04):
正在设计的一个芯片的DFT_EN信号需要一个时序才能使能,例如,在开始仿真后等待1ms才能由0变成1.
这样,我需要在stildpv.v文件中,
  while ( !$STILDPV_done()) #($STILDPV_run( pattern_number, vector_number ));
之前插入一段等待时间,否则我的第一个Pattern的开始的一串vecter一定会错误。
我直接在上述语句前加上 #10000,发现无法进行仿真,仿真会一直停滞在10000的时刻。
请问如何解决?我不想在tb中直接把dft_en的输出直接设置成1,那样毕竟与真实电路的工作状况不一致。

网友:
如果是atpg 可以在setup中等待对应的cycle,这样应该可以不用修改tb。
如果其它mbist之类的仿真,可以参考mentor生成jtag tb的方法来加。

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加法应该也没有问题,是不是等待时间太长了,而这段仿真又特别慢的原因导致仿真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确定一下是否是这个原因,如果是建义提高这段等待时间的仿真速度,比如可以考虑把时钟复位处理一下。

网友(2011-10-29):
在你的Spf文件中直接set up proc 中直接加一些dummy cycle 然后再生成atpg 再仿真。也可以直接加在still99文件中

网友:
dummy cycle 可以repeat加入吗?要不然如果我要加1000个cycle,那不是要写1000次?

网友:
在stil中加loop,不过超过5000次就不行,store testsetup 后,工具处理不了,是不能够在ATPG的GSV中debug的。。。我也在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网友(2011-12-14):
受教了,过来学习中!
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