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关于balun的定义,谢谢了

楼主(2011-09-04):
如果网表为如下

x5 vid vic vip vin balun

那么 input 是 vid和vic,还是vip和vin?

满足的关系是,是不是 vip=vid+vic, vin=vid-vic ?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有哪位大哥知道的吗?麻烦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id/vic is output
vip/vin is input
vid=vip - vin
vic=(vip + vin)/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哦。。。。看来我真是把input和output给弄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弱弱地问一下。。。input 和 output 可以互换嘛?

就是我把 input 变成 vic vid

然后同样用 这个网表 x5 vid vic vip vin balun

然后ouput 可以是 vip=vic+vid/2   vin=vic-vid/2 吗?

网友:
名字只是为了方便辨认而已,
像你最初写的那个vid vic vip vin,
推导的话,就是
vid=vip-vin
vic=(vip+vin)/2
变化下就是
vip=vic+vid/2
vic=vic-vid/2

你可以看看《The designer guides to spectre and spice>>那本书,
论坛有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我去下一下那本书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