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优化不下去.

楼主(2011-09-04):
我在做时钟树的时候,icc里面报出如下log文件

  Beginning Phase 1 Design Rule Fixing  (m
ax_transition)  (max_fanout)  (max_capacitance)
  ------------------------------------

   ELAPSED            WORST NEG TOTAL NEG  DESIGN                             MIN DELAY
    TIME      AREA      SLACK     SLACK   RULE COST         ENDPOINT            COST
  --------- --------- --------- --------- --------- ------------------------- ---------
    0:00:19   21571.3      3.91      39.1     210.7                                0.00
    0:00:31   22160.9      3.91      39.1     206.8 top/sub1/sub2/..._reg[12]/D -11384.68
    0:00:45   23202.2      3.91      39.1     206.8 top/sub1/sub2/..._reg[13]/D -10736.12

后面的负值减小的过程中,芯片的利用率已经到100%了,fail.

请问是什么原因,后面的min delay cost是说的hold violation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负值?约束不合理,还是?

先行谢过各位了!

网友:
面积用光了,放不下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hawkz, could you give me some detailed info:

1.the utilization after placement is 60%, the 40% left is not enough for CTS optimizations?
2.and negative slack is hold violations or ?

regards.

网友:
按照你Placement的时候Utilization是60%,到了CTS变成100%是显然不正常的,普通设计增加个5%就了不得了,所以建议你还是仔细研究下你的Clock结构和CTS spec file的用法,肯定是有错的地方。

另外你也要查查你做timing optimization有没有问题,先不用管violation了,你都没面积了,有violation也没办法,不过到最后Hold violation是不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again. and I would be most appreciate if your could offer some additional help:
(1), could you please explain the negative slack presented in the log files of ICC
(2), could you offer some suggestions on where to check:
     a, SDC file is not properly defined? for hold checks on the input and output, I left 20% clock cycle for input/output delay.
     b, CTS target is not right?
     or any other possible reasons?

regards.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熟ICC,还是等坛子里其他ICC高手来解释。不过我想说的是你这个结果很不正常,所以不必拘泥于工具的报告,而应该检查一下你的Netlist和sdc,看你的时钟定义是不是对?有没有遗漏?

像你log里面的Slack多半是因为sdc的设置错误造成的,正所谓garbage in,garbage out不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again.

网友:
min delay 是hold timing,有可能是fix hold造成的饿,

请不要一步做clock_opt  因为他包括cts和opt,

一般是clock_opt -only_cts

set_fix_hold [all_clocks]
psynopt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icfb,

that's what I did, and the report is generated during clock optimization.

网友:
so , please divide clock & opt to seperated steps ,

first make sure before opt the utilization is reasonable , save as a backup cell ,

网友:
面积不够吧

网友:
尝试着做一下网表优化,再看看你的FP 是否合理啊?

网友:
2种可能。
1. SDC有问题。
2. Clock Tree是否有问题。
建议先在Opt之前,先报下Timing, Setup 和HOLD。
个人建议是好好关注下HOLD。

网友:
icc里能修到10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all.

and I check the hold violations, and found one strange things:

the clock network delay is always much bigger in Required path than in Arrival path.  to put it simply:
(1), I set the network delay(network + source = 2ns) in SDC before CTS, but the value of the clock network delay(ideal) is ranged from 5 to 10(before CTS), and the value in RT is much bigger than AT, why?
(2), after CTS the propagated network delay(propagated): values in RT is also much bigger than AT, why ?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2012-10-31):
很有可能是你的uncertainty clock 加在了hold 上面了,而且加的很大吧。

网友(2016-01-21):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做CTS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placement做完后利用率才65%,但fix hold time后就100%了,我建时钟树和修hold time是分开做的。
查看报告发现,建时钟树时遇到了error:
initializing parameters for clock ate_clk:
root pin: pin/clk_buf_scan/clk_buf/Z
Error: skipping pin pin/clk_buf_scan/clk_buf/Z because it's not on clock network.(CTS-555)

CTS-555的意思是该pin不在clock network上,或者在该pin的fanout路径中的某点被定义了set_case_analysis或者set_disable_timing,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啊,和前端designer一起debug 1周多了,没找出根源,求版主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在cts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placement做完后利用率只有65%,但fix hold time后利用率100%了,我建时钟树和fix hold time是分开两步做的。
查看报告,发现在建时钟树时报了一个error:
initializing parameters for clock ate_clk:
root pin:  pin/clk_buf_scan/clk_buf/Z
Error:      skipping pin pin/clk_buf_scan/clk_buf/Z because it's not on clock network.(CTS-555)

CTS-555的意思是该pin不在clock network上,或者在该pin的fanout上的某点被set_case_analysis或set_disable_timing了。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啊,和前端designer一起debug 1周多了,没找出根源,求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