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V320AIC32芯片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9-04):
我想用TLV320AIC32芯片采集声音信号实现MP3编码,采样率为44.1khz,主模式从模式都可以。芯片的DATASHEET已经看过了,但是采集不到声音信号,DIN一直为高电平。请问实现声音的采集应该怎么配置芯片?还有那三个时钟(BCLK,LRCK,MCLK)应该怎么设置?
如果有知道这方面信息的高手,请您指导我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xing-1100·163.com,谢谢。

网友:
可以把问题提到下面这个网站
http://www.deyisupport.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声音信号的输入是什么?mic、line-in还是I2S?

三个时钟(BCLK,LRCK,MCLK)是用于I2S的

首先还是确定一下有没有输入吧

网友:
把datasheet弄上来看看才知道的呢。

网友:
MCLK你给多少的时钟?如果你不知道BCLK和MCLK应该是什么关系,建议先学习下I2S。
还有,你要量AD出来的信号,应该量DOUT(pin 5)
这芯片寄存器配置不少,你得说你都配了什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