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密勒补偿中的补偿电容和调零电阻的相对位置对运放有影响吗?

楼主(2011-09-04):
补偿电容接输出端和调零电阻接输出端,有区别吗?
仿真波特图还想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可能没有区别吧

网友:
no difference you take into account the parasitic caps of resistor and capacitor

网友:
从传输函数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实际中还需要考虑到其它什么东西,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一般来说调零电阻在实际是用一个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来实现,如果补偿电容与调零电阻的位置调换,即实现调零电阻MOS管的源或漏端与输出相连, 输出的摆幅较大,会影响MOS管导通电阻值,那么就会影响调零电阻对正零点的补偿作用,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书中所画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时候用mos resistor就是等于找死

网友:
求牛人指点!

网友(2012-11-12):
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好像是楼上那个说的奥,还期待权威答案

网友:
用线性区mos作电阻时确实会考虑第二级的输出swing造成的电阻非线性,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用普通电阻时,R与C的前后顺序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我在仿真时没看到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输出电压的变化幅值是可以通过C耦合到MOS电阻的一端的,同样会使MOS电阻阻值发生变化的。

网友(2013-05-10):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问题提得很好,但是,你在这儿理解错了,耦合电压的是什么电压的概念。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如果耦合的电压是ac 小信好。 对mos的偏置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大信号,就会影响,但是大信好都是低频,电容就起到隔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