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写表格到excel,实现动态sheet个数和内容

楼主(2011-09-04):
文件sn内容为:
Warning:jlfjalkjfldajflk(UID-346)
Warning:jlfjalkjfldajflk(UID-376)
Warning:jlfjalkjfldajflk(UID-348)
Warning:jlfjalkjfldajflk(UID-346)
Warning:jlfjalkjfldajflk(UID-376)
Warning:jlfjalkjfldajflk(UID-348)

想每个UID类型写到一个sheet里,然后在读去每行是判断什么类型的,写到相应的sheet里,每判断一行,相应的sheet里多一行这个warning;
在实现时,遇到问题:Can't call method "write" without a package or object reference at excel.pl line 91, <IN> line 4.
主体程序段如下:各位帮忙看下,谢谢;-)
open IN,"sn"||die "can not open the file !\n";
while (<IN>) {
    if ($_ =~ /(Warning:.*\((\S+)\))/) {
        $type = $2;
        $content = $1;
        $hash->{$type}->{$type}    = $type;
        $hash->{$type}->{$content} = $content;
        for ($m =0,$m <=$#type,$m++) {
            if($type[$j] eq $hash->{$type}->{$type}) {
                $new_flag = 1;
                last;
            }
            else {
                $new_flag = 0;
                print "bbbbbbbbbb\n";
            }
        }
        if (!($new_flag)) {
            $type[$k] = $hash->{$type}->{$type} ;
            $hash->{$type}->{$type}->{number} =1;
            $worksheetno   = '$worksheet'.$k;
            ${worksheetno} = $workbook->add_worksheet("$type[$k]");
            $worksheetno->write("B2", "$hash->{$type}->{$content}");
            $worksheetno->write("C2", "$hash->{$type}->{$type}->{number}");
            $count++;
            $k++;
        }
        else {
            $hash->{$type}->{$type}->{number} ++;
            $worksheetno   = '$worksheet'.$m;
            $rowno  = $hash->{$type}->{$type}->{number};
            $worksheetno->write("B2", "aa");
        }
    }
}

楼主:
顶起,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你是用哪个pm, SpreadSheet:WriteExcel 么?

pm没用好,  哪个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