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NA输出匹配

楼主(2011-09-05):
书上很多都介绍了LNA的输入匹配的计算,但是输出的基本没有说,请问怎么做输出匹配呢?

比如几个Ghz的, 2.4Ghz的,在源极和栅极各接一个电感,这种书上都只写了输入,没有写输出匹配。

举个例子,thomas lee 这个例子,就没有说输出匹配是多少

一般匹配是怎么算的呢?

还有,这里总得电容负载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您这问题太宽泛了,比如什么频段,什么工艺,带宽有多宽,匹配的结构都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不用匹配。请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在原帖改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想大多数初学者都会有这个问题,实际上输入输出匹配都是一样的
其实质都是串并联转换,如果输入匹配你会计算,输出也不会难,我个人认为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在小信号等效电路图中,对于共栅晶体管的漏极来讲,负载电感7nH和负载电容CL以及从共栅晶体管漏极看进去的等效电阻,等效电容(Cdg,Cdb,Cds)是并联的关系,此时必须将负载电感的寄生电阻考虑进去,先将这个电阻和电感用串并转换转换为并联,得到的并联电感和负载电容谐振,得到的电阻和ro并联之后要等于50欧姆,这就是输出匹配原理。我没用CMOS做过LNA,只用SiGe工艺做过,但我觉得原理就是这样的,完全是可以通过80%的计算和20%的仿真得到良好的输出匹配。

网友:
大家都说射频IC托马斯李的经典,但我觉得你别局限于他的书,推荐一本李缉熙博士的《RF IC Desingn》个人觉得写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严皮皮同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
顶楼主,也谢谢皮皮TX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在研究T Lee的课件,偶然看见了这个帖子。想请教严皮皮版主,关于Lee源端电感负反馈低噪放中栅噪声与沟道噪声电流相关性和匹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他之前学生Derek Shaeffer的文章(“A 1.5V 1.5GHz CMOS Low Noise Amplifier”,JSSC,1997)中公式23和26的推导,不知道这两个公式中的第一项是基于什么原理得到的。例如针对公式23,每次总是只推出括号中的部分。

第二个问题关于输出匹配,想请教一下,如果是单独做的一个LNA芯片,接到片上系统或者测试仪器上肯定要50匹配。但是对于做在一个芯片里面有多个模块呢?这个时候模块间的匹配还有没有必要呢?如果做的话芯片尺寸可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做的话又该怎么考虑呢?

第三个问题是这样,虽然听过别人说射频考虑单独电压电流信号是没意义的它本身是功率信号的传播,但是有时候一些电路所需要的仅仅只是电压or电流信号。比如Lee所设计的LNA实际上使得前段谐振,Cgs上的信号本质上就是放大了Q倍的电压,换句话说要的就是电压。所以更多的关于匹配的要求是基于前端的滤波器对50阻抗或者说VSWR的要求。想请问一下问什么有匹配的要求?(首先,只要能传过去电压就好了,后面做的输入阻抗无限大多好,呵呵;其次,考虑到反射系数相当于1,会有很强烈的反射波烧坏滤波器,但是反射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已,实际电路中的衡量应该都是累加的电压或者相减的电流,难道就是因为这些电压or电流信号太大了得缘故么?)

感觉版主对匹配的东西挺有研究的,就不好意思多问了几个问题,多谢啦

网友(2013-06-27):
回复 网友B:

请教,李缉熙博士的《RF IC Desingn》中关于LNA设计,要求符合Γs,opt=S11*,才能同时实现最小噪声和最大增益。但这个Γs,opt在哪里得出的呢?谢谢!

网友(2015-05-07):
输出匹配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下一级的电路是什么?哪位大神能举几个例子

网友:
不要被李辑熙的书误导了,他的书在匹配这一方面纯属是乱写....
随便一本讲RFMW的书都不会像他那样

网友(2015-10-24):
关于匹配,首先要考虑是否需要把导线看成传输线,如果需要考虑到传输线效应就要考虑匹配50欧,如果不需要考虑传输线效应就不用考虑,简单说导线比较长,和波长相当,就需要匹配,导线很短远小于波长,就不需要匹配50欧。通常单片LNA的输入输出需要匹配,因为单片LNA在使用时前后的PCB走线比较长而且长度不定,理论上使得进入的电压最大才好,并不用共轭匹配,但是这个长度点只有一个,偏离这个点性能就相差很多,而且实际使用时前后的导线长度是不定的,因客户而异,所以这个长度点不能作为一般的标准,而特性阻抗50的导线无论长度是多少都会显示50欧的特性,这可以作为标准,所以通常要求前后都匹配到50欧,使得不会因为测试导线的长短而影响测试性能。而LNA做芯片内部的模块集成时,信号所走的线路很短,不需要考虑传输线效应,输出就不需要匹配到50欧了,直接输出端电感谐振掉电容就行了,达到增益最大就行了。

网友(2016-09-05):
回复 网友C:

    这里回复下第三个问题吧,关于为什么要匹配。对于信号的传播来说,传电压,电流或是功率都是一样的;但有个问题,就是反射;如果输入阻抗很大,那么反射系数回很大,这样的电路在信号输入时,会向外反射能量,然后再通过天线发射出去,这是通信协议里不能接受的,所以需要匹配,让能量(电磁波)几乎没有反射。

网友D(2016-10-21):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在学习CMOS的LNA设计,也不知道如何设计阻抗匹配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指导书可以跟着学习搞一下匹配,感觉怎么调都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