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怎么估计一块电路的版图面积和工作量?

楼主(2011-09-05):
对于版图面积的估算,用哪个

1.
打开schematic:

Tools
Design Synthesislayout XL;(选中create new,会新建一个layout cell,

2. layout window:

Design
Gen from source

这样大概估算一下面积

那工作量怎么算?拿到一块电路大概知道几天能画完,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说白了,经验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得看layout的人的效率和电路的复杂程度了

网友:
要外包layout啊, 主要看画layout的人熟练程度,

看版图面积, 复杂度,看要多少人力时间画完,画完了还要找做circuit的人做个后仿,

如果是兼职画的话, 几千到几万的报酬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使用VXL中的利用率可以大概估算,你说的两个方法其实是一个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1-12-29):
楼主的方法我还从来没用过,我去试试

网友:
我先mark,然后去请教下同事

网友(2012-02-12):
楼上的方法,基本都没用过,都是用最原始的,拿到电路后,先根据电路摆floor plan,同时考虑好电源,走线,给designer看。

网友:
工足量,可以问问有经验的同事,或者问问类似的东西要做多久,自己对这个工艺熟不熟悉,有没有特别麻烦的rule在里头

网友:
挺难估计

网友:
经验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崔。呵呵,没用过XL啊,可怜的娃

网友:
還要看 要估的多準

网友(2022-08-26):
gen from source 后有个place analog quick 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