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布线后总是有antenna错误

楼主(2011-09-05):
encounter 布线后总是有antenna错误,怎么在encounter中避免这个错误。应该在哪个阶段添加什么样的脚本呢?

网友:
不多的话,手工加吧

网友:
nanoroute 之后,作timing optimization 后,ecoroute 的时候打开修antenna ,允许插入diode。基本上是没有的,特殊情况下,有一两个violation

网友:
lef file里面有antenna rule么,

你说的是geometry antenna(dangling net) 还是 process antenna,
dangling net是浮空的, 看具体位置,

process antenna 是由lef file的antenna信息来定的, 如果leffile
有antenna信息的话,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