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知道怎样增加这个telescopic op-amp的3-dB带宽(cut-off bandwidth)吗

楼主(2011-09-05):
要求超过50MHz,但是我模拟的只有50kHz,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open-loop -3dB bandwdith >50MHz吧?
你testbench怎么接成unity-gain 形式了?
看下allen书上讲运放仿真那一章,如何仿真open-loop 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是close-loop feedback (voltage follower) 3dB bandwidth 要求大于50MHz.

网友:
这个电路是你画的?还是别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 教材上有,我要是能自己画出一个好的放大器来,就不会在这边问了,当然现在很多放大器都是别人画好的基础上改动的。

楼主:
等下我加个补偿电容试一下,再加一个buffer

楼主:
结果不理想,可能是电路太不稳定了,看来我要换个放大器了,米勒两极放大器试试

网友:
你这个电路就有问题,不能这么接。close loop 3db还和闭环反馈系数有关啊,做到50M应该不难吧

网友:
如果你最终应用是接成unity-gain buffer, 要求close-loop -3dB bandwidth >50MHz,
那么这个-3dB bandwidth应该等于open-loop时的单位增益带宽,
也就是你单独对telescopic opamp做open-loop仿真算出gain=1时对应的frequency (fu)
fu=gm/CL, 提高gm,可以增加fu,从而增加close-loop -3dB bandwid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还是有疑问,open-loop能拿到gain=1吗?我的电路图要求open loop  gain =10,000所以才用telescope amp, 但是要求voltage follower 3-dB 带宽(bandwidth)超过50M,我不想把电路画的太复杂了,不然,要算每个transistor的gm,Ids很麻烦。网上的资料给电路都很复杂。我再看看资料吧。

网友:
open-loop gain=10000, 是指DC open-loop gain, 换算下就是80dB.
你看open-loop gain的仿真的bode-plot,需要平的那段大于80dB,
横轴为频率,当gain曲线下降到0dB时候(此时gain=1)对应的是fu,
也就是接成voltage-follower时的f-3dB.

网友:
之所以这样问,是这个电路的偏置比较少见
1. 电路接成unity-gain
要保证M6,M8都工作在饱和区,M6的bias电压要能跟踪输入电压的变化,M9,M13,M10的组成的电路确实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在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M9,M13组成的支路电流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差分输入对的工作电流(一般情况下,不希望运放的工作电流有较大的变化,这里这样设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 电路图里,Vin=500mV,Model里Vth0=0.4,显然对于这样的偏置,电路很难正常工作
3. 这个电路要仔细分配好各个偏置电压,VDD=1.8V, PMOS Vth0=0.68, M2,M3 用diode结构串起来,这种偏置的产生电路,用在此处,还是有些吃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导,我现在在看了一些资料之后也明白了一点你所说的,之前不明白真的很惭愧。

网友:
还是要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