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功放阻抗匹配的疑惑

楼主(2011-09-05):
小弟正在研究ADS中的loadpull问题,参考的为《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实例》这本书,书中在找到最大的输出功率点以及对应的输出阻抗后,运用Smith圆进行匹配,将50欧的负载电阻匹配到最大输出功率对应的输出阻抗的共轭,在这出现了一个让我很疑惑的问题:一般的loadpull都是通过寻找最大功率输出对应的最佳负载阻抗点,然后将实际负载阻抗匹配到最佳点,与书中的方法不一样,在考虑大信号非线性的条件下,功放的输出阻抗和最佳负载阻抗是什么关系呢?书中的方法合理吗?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
大侠们,别谦虚啊,帮帮小弟啊

网友:
个人理解:功放的输出端不是做共轭匹配,而是做最佳负载阻抗匹配,主要考虑线性度,效率等。匹配哪个阻抗效率会比较高,或者线性度会比较好,所以称之为最佳负载阻抗匹配。

网友:
建议参考一下中华大学田庆成教授的射频电路基础教程,里面有讲到如何进行低噪声匹配、最大输出功率匹配以及最大输出增益匹配

网友(2011-10-09):
我怎么看楼主所言的两套方式并无差別,其实在于得到最大功率必定输出电阻等于负载电阻。

网友:
如果追求最大增益的话就是共轭匹配了。但一般还要考虑线性、效率等等。

网友(2012-02-28):
实质上是一样的,阻抗匹配是对发射端和接受端的有效负载的匹配。

网友:
楼主肯定是没实际调过PA matching的,嘿嘿,书生味扑鼻而来……

网友:
只有共轭才能获得最佳输出

网友:
阻抗匹配是对发射端和接受端的有效负载的匹配。

网友(2013-12-17):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4-05-05):
功率匹配考虑的是管子最大输出功率,一般要求耐压和电流发挥到极致哈。阻抗匹配只是功率传输效率,一般优化的是增益和驻波。噪声匹配是优化噪声驻波很差的,当然要考虑兼顾,考水平哈。。。

网友:
14楼的说得对

网友:
书里那么写的?应该是将50欧匹配到最大输出功率对应的负载阻抗,而不是其共轭

网友(2014-06-05):
这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应好好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