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如何仿真

楼主(2011-09-05):
近来用了一个ADC的IP,但是foundry没有给电路图,只有SDK压缩包,里面包含了verilog,tlf,lef文件,还有syn文件夹(包含了很多lib和db文件)。我将verilog文件导入到cadence中,进行仿真,按照IP的datasheet给了激励,发现输出的EOC(end of conversion)和10位输出都是高电平。然后看了一下verilog文件,里面基本就没有什么模拟信号转换之类的语句。

1、请问各位大牛,到底应该如何仿真ADC的IP呢?

2、另外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verilog导入后,10为总线是一根,而我要将总线每一位分别连接到不同的电路,在cadence schematic中应该如何连接列?

楼主:
不要沉,不要沉

楼主:
SDK文件里面还有apollo文件夹,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然后看了一下verilog文件,里面基本就没有什么模拟信号转换之类的语句
it seems it only contain verilog netlist.

the only way is to extract the netlist from layout with Star-RCXT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verilog是指 verilog model还是一个空的 .v 仅仅是为了top上连线用的那种?
如果是完整的IP,应该有: 过LVS 用的netlist,layout gds, timing 信息 .lib ,verilog model .v ,PR 用的 lef
不过很多时候是不提供gds 和 netlist,在tapeout时候去 foundry做IP merge时候再merge到你的chip 上
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应该是后期做IP merge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iP啊。

    我看verilog里面应该只有顶层的说明。现在这个工艺没有pdk文件,怎么导入lef和tlf呢?

    另外还有一个IO library,也是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