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日MTK硬件部门的笔试题:根据时序图写verilog代码

楼主(2011-09-05):
2011年9月3日,MTK硬件部门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笔试题中有一道题如下:

根据时序图写verilog代码,已知时钟信号clk和输入信号a,要获得如图所示的b,应该怎么编写verilog代码?

一、分析:
1、信号a应该是随机给的,b相对于a和clk的规律应该是:一般情况下,b为低电平,当a出现上跳沿和下跳沿的时候,b变成高电平;若b是高电平且是clk的上跳沿的时候,b变成低电平。
2、敏感列表的内容包括三个:clk的上跳沿、a的上跳沿、a的下跳沿。

二、疑难:
b一定要在一个always块中被赋值,所以需要在一个always块中区分clk的上跳沿、a的上跳沿和a的下跳沿

百思不得其解,特发此贴求助!

网友:
老兄,图挂了

网友:
你把图传上来多好啊,回帖时采用高级模式,里面有一个图标用来上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不了,可能是网络的原因,蛋疼了

网友:
帮lz贴图

异步设计有何诀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帮楼主在前面的回帖中贴好了,不知道你为什么也没有贴图成功?

网友:
将a用寄存器打一拍,然后和原来的a异或一下就出来了b这个信号了
verilog代码写不来,给你写个vhdl的。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a_p<=a;
end if;
end process;
b<=a xor x_p;

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服了,没想到用中间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正解!
   如果是verilog的话就是:

   assign b = a^c;

   always @(posedge clk)
   c <= a;

网友:
采用中间变量,最后xor一下即可

网友:
    a是完全异步的,打一拍使用是不是不可靠?

我觉得应该先把a用clk打两拍,再delay一拍,异或得出b。
这样的话,b的timing会整体后移两个周期。

网友:
看不到图片 能给我发一个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上升沿检测,和下降沿检测。

网友:
有整个题目吗

网友:
就是一个常用的边缘检测电路。

网友:
题目估计有些前提条件什么的吧 比如不考虑建立时间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看一下,它跟时钟好像不同步,貌似不行。待看下文。

网友:
这是个上升沿检测电路,10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膜拜下。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明白。

楼主(2011-10-05):
回复 网友D:

其实是要跳出思维定势,平时可能时序电路接触的比较多,就不会想到用组合电路来做

网友:
always@(clk)
     a_q <= a;
  assign b = a ^ a_q;

网友:
楼上的写错了,少了posedge
话说这个题目应该还是挺基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写错了,少写了个posedge。谢谢指正

网友:
这就是个 双沿的 edge detector
可以用mealy fsm实现

moore就不行了 太慢

网友:
//This is a dual-edge detector based on mealy FSM
module detector
(
        input wire clk, reset,
        input wire level,

        output reg tick
);

        localparam zero = 1'b0,
                   one = 1'b1;

        reg state_reg, state_next;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state_reg <= zero;
                else
                        state_reg <= state_next;
        end

        always @*
        begin
                state_next = state_reg;
                tick = 1'b0;
                case (state_reg)

                zero:
                begin
                        if (level)
                        begin
                                state_next = one;
                                tick = 1'b1;
                        end
                end

                one:
                begin
                        if (!level)
                        begin
                                state_next = zero;
                                tick = 1'b1;
                        end
                end

                default: state_next = zero;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testbench wave

testbench wave

testbench波形图
代码如下:
module detect_wave(input clk,a,

   output c
);
   reg b;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a;

end

assign c=a^b;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detect_wave_tb;

reg clk,a;
// instantitate the unit under test

detect_wave uut( .clk(clk),.a(a),.c(c));

initial

begin

clk=0;

a=0;

#15;

a=1;

#35;

a=0;

#40;

a=1;

#52;

a=0;

#69;

a=1;

#75;

a=0;

#20;

$stop;

end

always #10 clk=~clk;
endmodule

网友:
a与clk是异步的,不知道大家为何都可以不同步直接用clk采样a来使用!???

网友(2012-05-11):
回复 网友C:

    楼主高手,答案懂了 ,只几行而已,可是很巧妙诶。话说这个结果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经验吗?猜的吗?

网友:
......MTK在西安出的題目會不會出太簡單了..

网友:
从图上看,b的输出和时钟clk是不同步的,是画错了,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reg[2:0] cnt_a;
wire[3:0] condition_b;
assign condition_b = {cnt_a,a};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_a <= a ? (cnt_a + 1):0;
end

always@*
begin
     case(condition_b)
              4'b0001: b <= 1;
                   4'b1000: b <= 1;
                  default: b <= 0;
         endcase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无他 唯手熟尔

网友(2013-10-05):
双沿检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