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corners的使用

楼主(2011-09-05):
我用Spectre工具提供的corners跑corner,如果我disable其他所有corner 只剩一个时,仿真结果是对的,但如果我好几个corner一起跑的时候结果就不对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正确设置?

网友:
先保存设置,再跑试试!

网友:
是用spectremdl来跑的吗?
如果是用spectremdl来跑,有alter语法,
不会出现你说的错误啊。

网友:
跑corner还是用ocean吧,效率最高

网友:
是偶尔会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bug?没时间深究

网友(2012-01-09):
顶 下  LZ  阿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阿阿     。。。

有没有   什么 大牛 来 解决 下 这个问题 呢  ?。。

球 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