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道逻辑题

楼主(2011-09-05):
y=(A xor B) or (C and D)

,只能用INVNANDNORANDORXOR中的一种来实现,选那种?why

我认为用与非实现,但是原因怎么解释呀?

网友:
与非门 现在的fpga基本都是与非门 好像是功耗这些吧 而且与非门的输出驱动负载多一点

网友:
用与非门,因为与门或门都不是反相逻辑,要加反相器,而与非门比或非门在相同面积的情况下速度要快,异或门太费面积了,非门实现不可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印象中在一本书上看过     寄存器都是用单独与非门反馈  或者 同或门反馈组成的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我发现我没有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
原因就是分解这个逻辑表达式,或者画成卡诺图表示真值表,然后找到那个公共表达式,再化简为用一种门逻辑来实现的形式,具体操作你看看数字逻辑的书吧,术语有点忘记了,但解决思路应该是如此。

网友:
这题真有意思   IC设计从来不会用

网友:
给你提示一下吧,变量X的非可由X和X与非得到。你看看下图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