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eport_timing遇见 no constraint的错误

楼主(2011-09-05):
在layout之后,用Star-RCXT提取参数之后,导入PT做后STA,但是report_timing的时候显示no constraint,我想原因应该是由于我从ICC到处的网表本身有hierarchical的,但是Star提取的参数是基于门级的,所以导致没有constraint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问题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
no constraints  正常啊,就是没有timing violation的意思啊, 别从字面上理解,
和starxt没任何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正常的应该显示最差的一条路径的slack吧,如果没有slack,那也至少应该显示为0吧。至少在反标之前是应该是这样显示的。而且如果在PT中采用图形化界面操作,选择tming->Histogram->endpoint slack , 正常的应该显示所有路径的slack分布情况,而现在我遇到的no constraint这种情况就会显示no data available。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求各位大神的帮助啊。

网友:
no constraints 是没有约束的意思,不是没有violation吧。
如果确认你报的路径的确是timing path,那么就检查下约束是不是没有加上。

网友:
不是的,就是slack为0的意思,

因为你的缺省的report_timing  缺省是-slack_lesser_than 0 的意思,

如果是 正的slack,那么就是没有结果了,除非你 -slack_leser_than 10000 ,就能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又试了下,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有constraint了,然后就可以进行正常的STA了。
no constraint应该就是没有加上constraint。正常的应该要报出slack。今天不知道怎么就试出来了。。怪异的PT

网友:
查看时钟~问问设计人,这种情况可能和异步时钟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有问题,先自己考虑考虑,不要想都不想,就拿出来问。喜欢问问题,是个好事情,但是也得自己想一想。
这次你问的问题,icfbicfb一开始就帮你回答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其实不是没思考出来却是也不得在这里来问的。谢谢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好的。其实不是没思考出来却是也不得在这里来问的。谢谢建议。

网友:
没关系吧,  有问题就问吧,

网友(2013-11-07):
回复 网友A:

    我在report_timing加上 -slack_lesser_than 10000
    显示的还是No constrained paths.
    而且我现在的design在encounter中报有一条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