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里面的运放

楼主(2011-09-05):
大家都知道bandgap里面的运放主要作用是利用深度负反馈来使两条BJT支路上端的电压相等,可是我看很多设计中的运放,都是简单的单级结构,也就是差分输入,电流镜负载,单端输出,这样的话增益最多也就几十,那么怎么能保证是深度负反馈呢?这样的话感觉两条BJT支路的电压相差有点大啊,更要命的是,一扫描温度,在保证运放尾电流源一直处于饱和状态的前提下,输入和负载管还会进入亚阈值区,这不是更加大了误差么? 这个运放的指标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啊,不可能这么随便吧?

网友:
op如果是单级的话
应该还有OP外面电流镜和电阻加三极管那一级吧
加上那一级gain就不小了

网友:
单级运放用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增益能到60dB

楼主:
确实是这样,不过这样的话那个电流镜就是作为一个共源放大级在用?那他的负载不是恒定的啊,而且这样就是2级运放了,还需要补偿什么的

网友:
不用二级运放一般是考虑米勒电容对PSRR的影响,如果你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PSRR,用二级也没问题啊,而且用两级的话,环路增益会大一点,对PSRR会有好处,最终谁的PSRR好,还不一定呢

网友A:
大多都是两级结构
1. NMOS差分输入-单端输出+PMOS电流源
2. PMOS差分输入-单端输出+NMOS单端输入-Diode-PMOS+PMOS电流镜
增益都是两级运放的量级,都在1K~10K这样
对于普通的Bandgap就足够了
减小mismatch有两个方向
1. 增加面积(如果面积足够大,工作在亚阈值也没问题)
2. 提高过驱动(这样做,会损失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一般能到60dB以上,这样就可以了,要求再高一点,做到80~90dB也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差2mV算嵌位吗?

网友:
用書上有op鎖的
加上良好的layout
就很輕易可以做到1.2V+-3%

网友(2011-10-22):
那对于这种简单的OPA,再LAYOUT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不属于全差分运放,匹配方面要求应该不高吧!

网友C(2011-12-24):
回复 网友A:
你的经验与我的差不多

网友:
增益低,导致输入偏差大

网友(2015-12-21):
好深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4-17):
bandgap里面的op可以用两级的吗?为什么仿真出来 op的输出管就会进入线性区呢?

网友:
结构简单的比较容易稳定。

网友(2019-02-12):
很好的經驗回饋,收著先。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21-03-11):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学习

网友D(2024-04-2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的经验与我的差不多

想问一下您,这两种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吗。第二种采用diode pmos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两级结构
1. NMOS差分输入-单端输出+PMOS电流源
2. PMOS差分输入-单端输出+NMOS单端输入-Diode-PMO ...

你好,请教下pmos差分输入,第二级负载使用diode_pmos+pmos电流镜。

有相关的文章吗?想看看启动电路如何设计?
能不能直接将将diode_pmos和pmos电流镜的gate接到启动电路呢?这样好像容易启动振荡

多都是两级结构
1. NMOS差分输入-单端输出+PMOS电流源
2. PMOS差分输入-单端输出+NMOS单端输入-Diode-PMOS+PMOS电流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您,这两种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吗。第二种采用diode pmos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

请问找到diode pmos的相关资料吗?能分享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