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RF中端口如何设置为复数阻抗?i和j都不对那怎么表达?

楼主(2011-09-06):
SP仿真中,想把一个port阻抗设为20+j*30,在阻抗值那儿填“20+30j”或者“20+30i”的话,报错“j是没有定义的单位”或者“i是没有定义的单位”;如果填 “20+30*j”或者“20+30*i”的话,报错“变量j没有定义初值”或者 “变量i没有定义初值”。

到底应该如何表达呢?不至于只能设置纯电阻的端口阻抗吧?搜索了下帖子没找到相关的。谢谢~

网友:
并电容或者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么弄啊,并个电容和电感只能说端口和并联的电容或电感的等效阻抗弄成复数了,端口还是实数阻抗,S参数算出来不对吧

网友(2014-09-25):
最近也在用port,很奇怪,仿S参数的时候软件会计算port的电阻值对S参数的影响,但看Z的时候,我试过更改port电阻值,但Z都是不变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还没想过在port上设置成带有虚部的阻抗。

网友:
翻翻书,查查z/y参数和s参数的定义和换算关系就知道,s参数换算时需要设定特征阻抗Z0。

spectre默认Gamma_s和Gamma_L为0....也就是源端Z0=Zs,负载端Z0=ZL。(不同端口的特征阻抗可以不同)

因此你改变port的阻值,二端口网络参数本身是不会变化,所以z/y参数都是不变的,而s参数会变化。

所以最好不要在port上设虚部,因为spectre默认Gamma_s和Gamma_L为0....
如果你把源阻抗设为50,默认为Zs=Z0=50;负载端亦然。
但如果你把源阻抗设为50+j*25,似乎他在仿真中是Zs=50+j*25,而Z0=50....你的s参数转化成z参数时就有点问题

网友:
port的Resistance就是电阻,Reactance就是电抗,分开填。
不过设port电抗时要小心.....参加楼上我的回复

SP仿真中,想把一个port阻抗设为20+j*30,在阻抗值那儿填“20+30j”或者“20+30i”的话,报错“j是没有定义 ...
引用 楼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参考的是什么书?我也系统学习下~

网友:
随便一本讲rf的教科书都有,比如ludwig的《射频电路设计理论》

请问你参考的是什么书?我也系统学习下~
引用 网友B:

网友(2017-03-28):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看s参数和z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