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FPGA中的LUT和DFF都是用在verilog中的什么语句情况中呢?

楼主(2011-09-06):
比如always中赋值是用DFF,移位寄存器用LUT,其他情况呢?我有点迷糊。。。请大家指教

网友:
DFF就是D触发器,always里的赋值并不一定就用到DFF,时序逻辑才用到,组合逻辑就用LUT的,LUT是查找表。移位寄存器也用的是DFF啊。

网友:
lut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组合逻辑
dff对应的是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他们代表D触发器和查找表我知道的啊。我就是不明白什么语句用到了DFF,什么语句用到了LUT。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组合逻辑用到LUT,时序逻辑用到DFF。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DFF对应LE是什么意思呢?不是LE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