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2C主收从发的流程问题

楼主(2011-09-06):
我想确认下这个读操作流程,主要是在一篇资料上看到的文字描述和图形描述不一致。请做过的朋友确认下。
1.    Master 发送I2C addr(7bit)和 w操作1(这是不是有问题?图中这个地方又为0),等待ACK
2.    Slave 发送ACK
3.    Master 发送reg addr(8bit),等待 ACK
4.    Slave 发送ACK
5.    Master 发起START
6.    Master 发送I2C addr(7bit)和r操作 1(1bit),等待 ACK
7.    Slave 发送ACK
8.    Slave发送data(8bit),即寄存器里的值
9.    Master 发送ACK
10.    第8步和第 9步可重复。
我就是想确认下第一步中那个w操作是不是应该为0?
还有个问题,就是主发从收和主收从发的流程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要实现这两个过程,只是在两个模块中实现,不能放在一个状态机中来判断实现执行主发从收或者主收从发的过程?

网友:
1. 我了解的是“0”是写操作,“1”是读操作。
2. 可以在一个状态机里实现,因为不论是读还是写都是主机发起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24C系类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我做过IIC EEPROM的读写操作,对于EEPROM来说,0是写,1是读。这两个可以分开写,也可以写在一个状态机里。

我是最后将以上的那些都分别写成了单独的模块,然后在一个模块中分别调用这些模块,也是用状态机实现的。

主要还是要仔细阅读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