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drc 关于metal slot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1,min width of metal that require slot is 50
2,min slot width of metal is 2.0
请问这两个语句该如何表达?谢谢

网友:
when metal width is lager than 50,you should use slot, and the slot width is 2

网友:
这啥工艺啊,应该是 >0.5um 的吧,

50um才开slot,

不知道, 人家问的calibre drc runset的写法

网友(2014-07-01):
回复 楼主:

man slot_wire查看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