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取MOS寄生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使用calibre PEX后仿,提取了mos功率管(就是大尺寸的mos管)的寄生电容,发现由于寄生电容过大,驱动电路无法驱动功率管。试着在前仿中加入寄生电容的影响,发现寄生电容到了nf级别!0.18um的analog CMOS工艺,PMOS的尺寸为36000um/0.35um,会产生这么大的寄生电容吗?如果是的,版图应符合修改?

网友:
关键是先搞清楚主要是和什么信号产生的寄生电容,然后再找到layout上的信号线,做修改。

楼主:
谢楼上,想问诸位,36000um/0.35um的管子,若作为开关使用,其寄生电容大概在哪个数量级?fF,pF还是nF?

网友:
这管子好粗。。。。

网友:
这个管子太粗了吧啊,你做finger了吗

网友:
0.35um?
用的是3.3V device吧
3.3V device tox大约7e-9m,Cox大约为 5fF/um^2
36000um/0.35um 的gate电容约为63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