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测试程序求助

楼主(2011-09-06):
本人这两天看Clifford E. Cummings写的异步fifo type2,是用象限法判断的,觉着差不多懂了,把源码拷贝进去,然后写测试程序,但发现波形中的读写指针都不走啊,求助各位!文章中的结构是这样的:  附上测试代码,各位看看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啊:
module fifo2_test;

// Inputs

reg [7:0] wdata;

reg winc;

reg wclk;

reg wrst_n;

reg rinc;

reg rclk;

reg rrst_n;

// Outputs

wire [7:0] rdata;

wire wfull;

wire rempty;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fifo2 uut (

.rdata(rdata),

.wfull(wfull),

.rempty(rempty),

.wdata(wdata),

.winc(winc),

.wclk(wclk),

.wrst_n(wrst_n),

.rinc(rinc),

.rclk(rclk),

.rrst_n(rrst_n)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wdata = 0;

//winc = 0;

//wclk = 0;

//wrst_n = 0;

rinc = 0;

rclk = 0;

rrst_n = 0;
      end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 Add stimulus here

initial begin

wclk=0;

forever //generate wclk singal

#10

wclk=!wclk;

end

initial begin

winc=0;

#100

winc=1 ;

end

//forever//generate rclk singal

//begin

//#10;

//rclk=~rclk;

//end

initial begin

wrst_n=1;

#50 wrst_n=0;

end

initial begin

rrst_n=1;

#80

rrst_n=0;

end

initial begin

rinc=0;

#150

rinc=1;

end

initial begin

rclk=0;

forever

#20
      rclk=!rclk;
      end

initial

begin

wdata=0;

#100

        @(posedge wclk) wdata=01101100;

     @(posedge wclk) #0 wdata=01111111;

     @(posedge wclk) #0 wdata=10000000;

     @(posedge wclk) #0 wdata=11111000;

     @(posedge wclk) #0 wdata=10100001;

     @(posedge wclk) #0 wdata=11100011;

     @(posedge wclk) #0 wdata=10011011;

     @(posedge wclk) #0 wdata=10110111;

     @(posedge wclk) #0 wdata=01111000;

     @(posedge wclk) #0 wdata=11100111;

        @(posedge wclk) wdata=01101101;

     @(posedge wclk) #0 wdata=11111111;

     @(posedge wclk) #0 wdata=10110000;

     @(posedge wclk) #0 wdata=11111100;

     @(posedge wclk) #0 wdata=10100011;

     @(posedge wclk) #0 wdata=1110111;

     @(posedge wclk) #0 wdata=10011011;

     @(posedge wclk) #0 wdata=10110111;

     @(posedge wclk) #0 wdata=01111010;

     @(posedge wclk) #0 wdata=11101111;

end

endmodule

网友:
wrst_n这样命名,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吧,你把作为高电平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