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SP Builder生成HDL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本人用DSP Builder生成8阶FIR滤波器的HDL代码,项目名称FIR8,生成的代码中有很多alt_dspbuilder_xxxxxxx.vhd文件,以及fir8.vhd,fir8_GN.vhd,tb_fir8.vhd等HDL代码文件,接下来我打算把这些代码在design_vision中进行逻辑综合,选择把这些代码全部读入之后,出现若干错误和警告。
请问:
进行逻辑综合的时候是不是这些文件都得读入?或者是我操作有误,其实不应该这样做,那么请问我如果想继续做逻辑综合,我该怎么办?

小弟在线急等,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最好找一个工具把代码的层次结构显示出来,看看哪些是可以用来综合的。quartus或者ise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