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ilvaco里的tonyplot显示能带图

楼主(2011-09-06):
tonyplot的display里可以显示的项目有很多,包括电场、电子空穴密度、准费米能级等,但没有conduction band engergy和valence band engergy,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旧版是有这个功能,新版的好像没有了

网友:
以前用的时候,要先用cut line tool切一条切线,然後就可以选你要的能带资料,新版应该也有这功能才对。

另外能显示的资料,跟你solve的东西有关,只算possion跟possion + electron & hole会有不同。

楼主:
恩,我已经会了,谢谢楼上赐教!

网友(2013-08-30):
我是新手,我不会,楼上能不能留个qq,交流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2013-10-17):
求解 ,我也对这个不懂,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2014-01-12):
求解,我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2014-04-13):
输出器件结构前,输入语句 output band.param band.temp qfn qfp con.band val.band即可在器件结构中使用cutline拉一条线,显示能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看了你之前发的怎么看能带图的帖子,我想问一下如果仿真的是3D的就只有cut plane 那么该怎么看能带图呢???求赐教啊

网友(2014-10-09):
另外能显示的资料,跟你solve的东西有关,只算possion跟possion + electron & hole会有不同。

网友:
能带图是关键,学习

网友(2015-05-04):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句话在哪里输入,为什么我在deckbuild中写,结果是illegal

网友(2015-06-29):
回复 网友A:

能给一个具体的例子么,我是这样做的可是软件报错说语句不合法

网友:
要在器件仿真中输入output band.param band.temp qfn qfp con.band val.band才能用cutline显示,工艺仿真中不显示。例子库中可以找到相关例子

网友(2020-12-21):
多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