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set_input_delay的时间设置

楼主(2011-09-06):
在dc中设置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的时间长度的依据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性的设置建议吗?

网友:
没有什么经验性的建议。关键还在你自己的芯片设计。这个时间和IC的时钟周期,连接该IC的外部电路延时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外围电路的延时,从而确定这个值的大小,在外围电路的延时不太清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般性的设置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值设置的意义在于,让DC到第一个DFF之前还有多长的路径余量。所以我一般的做法都是,尽量将这个余量设置的小一些,免得这一拍里面会有太多的逻辑。同时我觉得,条件允许的时候,对输入的信号立刻用一个DFF来采样是个不错的习惯。

    另外,设计芯片,对外围电路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你总要知道,你个这个IC用在哪儿吧?典型的应用电路应该是有的,延时是好估计的。剩下来得就是PAD的延时啊,之类的,都是可查的。

网友:
我一般是设置成时钟周期的 30%左右

网友:
set_input_delay/output_delay  是设置外面的delay, 从而保留芯片内部的IO delay来约束
input io 到flop和flop到output port的delay,

一般紧约束为外面留70% , 里面留30% ,但实际上有些port要调整,不是每个port都需要一样的值 ,

set_input_delay  [expr 0.7* $clk_period ]  -clock $clk  [all_valid_inputs]
set_output_delay  [expr 0.7 * $clk_period ] -clock $clk [all_outputs ]

网友:
没经验, 因为每个芯片的应用场景不一, 外围条件不一样, 问问PCB工程师,看看板级的要求。

网友:
这个值的设定,取决于外部电路的具体情况,例如输入电路输入信号的数据与时钟相位关系让设计的芯片更有效的接收,输出的信号让相关的接收信号最好的接收数据,特别注意!

网友(2011-10-22):
70/30 是一般的规则,可以自己改的

楼主(2011-12-07):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们说的“里面”和“外面”是什么意思呢?
是按照
set_input_delay clk_period * 0.7 ?
set_output_delay clk_period*0.7 ?

网友:
   给外面留70%在从input→output有组合路径(input output为同一个时钟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满足要求的,我的设计就有这种路径,所以留给外部的余量小于50%......

网友:
回复  531472320

    请问你们说的“里面”和“外面”是什么意思呢?
是按照
set_input_delay clk_ ...
引用 网友B:

   里面/外面指的是芯片的里面和外面,无论input还是output,总有一段路径在芯片内部,一段路径在芯片外部,两段路径都有timing delay。

网友:
对滴,因为到端口时,并不是完整的timing path,所以需要这两个描述“外面”的参数。

网友(2012-01-14):
回复 网友D:

   请问版主,如果设置的input delay 太大或者太小会影响setup 和 hold time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影响。

网友F(2012-03-29):
回复 网友B:

    如何影响啊?还有output delay也会有影响吗?大了怎样,小了又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同问,set_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会怎样对时序产生影响呢

网友(2012-09-27):
设置input 、output delay主要是为了分析setup time 和hold time,太大太小都可能会引起DC综合时序违例

网友:
芯片外接的datasheet提供

网友:
尽量给外面多留点嘛

网友(2013-01-08):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3-03-26):
回复 网友G:

对这个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还是不太明白,请问您一般是怎么设置的?
之前我看前端的人设set_input_delay为clock period的60%,但是这样我做后端的时候,setup就违规了。不知道这个值到底该怎么设置?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好,想顺着你在12楼的回答再问一下,我有个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既是属于组合逻辑路径的,也是属于有时序器件路径的,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设置我的input/output delay?我的input和output delay综合超过一个时钟周期的话,那么时序违规是必然的,怎么解决?干脆都设小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slack负值大吗?如果小的话,可以在后端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是很大,-1的样子。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set_output_delay究竟是怎么设置的?可以更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设置时钟周期的40%~60%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明白了。这个设置是有什么说法还是经验值?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经验值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好的,谢谢!

网友(2013-05-31):
这个设置是不是可以根据顶层时序要求设定啊?

网友(2013-12-04):
大家好,我是新人 。。

关于set_input_delay, 我有点概念上的混淆,比如说按照70/30来设置,是不是意思就是从input到第一个DFF给30%xclk_period的时间,所以data有足够的时间到达DFF的D端而不至于timing violation?

我困惑的问题是这个设置是不是建立在data在外部从clk的上升沿开始传送?那如果我们从AWG生成一个信号输入给芯片,这个信号的变化本身如果很接近clk active edge. 这样是不是不管set_input_delay等于几都不安全?那这种情况需要在design里面怎么避免呢?

网友(2014-04-01):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1-11):
回复 网友J:

    同问,请问您解决了你的问题了吗? 我目前也有个纯组合逻辑在综合,顶层也要调用它,因为直接综合实践太慢,迭代次数会很多,所以希望直接将组合逻辑综合成ddc,然后顶层直接read就好。但是在纯组合逻辑的时候 设置了虚拟时钟vclk, 那么这时候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都设置为了0。 主要我也不知道该设成多少,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2017-02-20):
回复 网友E:

    这两条command里面有两个参数-min和-max,-min是针对hold分析设的,-max是针对setup分析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看timing reports里面的一条path的delay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学习,我觉得这条command里面设置的值就是针对“外面的”,剩下的是里面的,应该对的吧^_^

网友(2017-05-10):
eetop真的是宝库~从大家的讨论里总能解决不少的困惑~

网友(2017-08-11):
正在学习这个。真的有用

网友(2018-12-29):
回复 网友L:

   请问你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9-05-31):
是所有的输入输出都要设置吗?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input delay 是对 chip 或者block 外部的 data path delay 的预估,一般采用 70/30 原则:input delay 设置为 clock period 的 70%,这样留给内部的就是 30%,具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来改。
如果 input delay 太大,容易导致 input-> regsiter  的 setup 无法满足,后端工具会将 input-> register这段 data path 强行压短,可能引起局部cell 密度过高;
如果 input delay 太小,约束过于宽松,input-> regsiter 这段data path的delay可能会比较大,与其他模块或者chip 拼接后就容易出现setup问题

网友M(2020-08-28):
借楼一问:
按照大家外部70内部30的设置方法, 那是不是外部延迟有大概率是悲观估计,也就是说外部延迟很有可能达不到时钟周期的70%。如果这样的话,对于setup检查来说,这么设置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delay是悲观估计的,但对于hold检查来说,这种设置是乐观估计的,那会不会在实际工作中,大概率在端口处出现hold违例的情况呢?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M:
借楼一问:
按照大家外部70内部30的设置方法, 那是不是外部延迟有大概率是悲观估计,也就是说外部延迟很有 ...

你可以设置-min,就是给hold看的悲观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