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子上不焊FPGA只焊EPCS芯片可不可以下载EPCS?

楼主(2011-09-06):
如题:
板子上没有焊FPGA,但是焊了EPCS芯片,是否可以通过AS接口将pof文件下载到EPCS芯片里呢?

楼主:
没人理啊 看来我得亲自拿块板子来试试了

网友:
要是没记错的话,下载线的各个信号都是进入FPGA的,然后才出去到EPCS的吧,你查一下电路图看看,印象中是FPGA里面有一个内部逻辑去做和EPCS的通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可以哦

网友:
不行,FPGA和EPCS有类似I2C的通信

网友(2011-10-08):
这和配置方式有关 有的配置方式是使用板上的CPU实现的烧写 找配置的PDF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