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的宽度与工艺规则最小电阻宽度比例

楼主(2011-09-06):
要改一个电阻阵列,因为之前的电阻阵列中电阻宽度是工艺规则中电阻的最小宽度,但是在后仿真中,结果不是很好,想知道应该改到几倍的最小宽度,有经验的前辈们可否指点

网友:
不好说,和工艺的具体情况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电阻在进行后仿真时都差不多是按20%的误差进行计算的,如果我想减小工艺误差,可以通过增加电阻的宽度,但是又不能让电阻阵列占用太大的面积,如果是1.5倍的最小电阻宽度,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么?我用的是RPOLY电阻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很急的!

网友:
常用的一半是最小的两倍吧!看需要了  要求精确就宽点,没什么要求就随便

网友:
你的工艺文件中有个model  Application文件,介绍了高精度电阻的W取值的!

楼主:
多谢指点啊!

网友(2012-03-22):
一般都会有mismath report,在这里面有详细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