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PnR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06):
Warning: Can't generate output files. Specify command-line options to generate output files, or update EDA tool settings using GUI or Tcl script.

在使用quartus II PnR的时候出现如此warning,不能产生sof和pof,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在配置里面要设置一下 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了 好像是SETTING-->DEVICE里面,找找看

网友(2012-04-14):
我也遇到这样个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