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后出现的Capacitance的violation该怎么fix

楼主(2011-09-06):
如题,PT 后出现的Capacitance的violation该怎么fix?encounter中哪一步能够搞定这个问题呢?

楼主:
等待解答啊

网友:
transition, cap violation都是用插入buffer的方法修复

ecoAddRepeater  ,  可以指定-location, 等选项,

网友(2011-11-04):
1)在SDC里面加上max_cap/trans/fanout
2)在encounter里面,setOptMode -fixDRC true -fixFanoutLoad true后,optDesign就可以自动修复

网友:
optDesign -drv

如果都是signoff阶段了,  就ecoAddRepeater来解决吧

修capviolation最简单了,加buffer即可 ,

修trans violation 还要 看物理位置,加在中段

楼主(2011-12-20):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