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编译的时候出错,请高手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06):
-----  RectAteDsp.pjt - Custom  --------------------------
[psw.asm] "F:\CCStudio_v3.1\C2400\cgtools\bin\dspcl" -g -as -fr"E:/DSP/rect_ate" -v2xx -@"Custom.lkf" "psw.asm"
<psw.asm>
TMS320C24xx COFF Assembler              Version 7.04
Copyright (c) 1987-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PASS 1
PASS 2
No Errors,  No Warnings
[RectAteDsp.c] "F:\CCStudio_v3.1\C2400\cgtools\bin\dspcl" -g -as -fr"E:/DSP/rect_ate" -v2xx -@"Custom.lkf" "RectAteDsp.c"
[rectatedsp.c]
TMS320C24xx ANSI C Compiler          Version 7.04
Copyright (c) 1987-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rectatedsp.c"   ==> main
   "rectatedsp.c"   ==> SysInit
   "rectatedsp.c"   ==> CanInit
   "rectatedsp.c"   ==> DataInit
   "rectatedsp.c"   ==> GetCanData
   "rectatedsp.c"   ==> CmpProtocol
   "rectatedsp.c"   ==> GetCommData
   "rectatedsp.c"   ==> RtnPakage
   "rectatedsp.c"   ==> asc_hex
   "rectatedsp.c"   ==> hex_asc
   "rectatedsp.c"   ==> LengthToASCII
   "rectatedsp.c"   ==> GetChkSum
   "rectatedsp.c"   ==> CalTypeData
   "rectatedsp.c"   ==> CalNodeId
   "rectatedsp.c"   ==> CalBarcode
   "rectatedsp.c"   ==> CalPowerMode
   "rectatedsp.c"   ==> CalPhaseNo
   "rectatedsp.c"   ==> CalRectACVol
   "rectatedsp.c"   ==> CalRectOutVolt
   "rectatedsp.c"   ==> CalRectOutCur
   "rectatedsp.c"   ==> c_int2
   "rectatedsp.c"   ==> c_int5
   "rectatedsp.c"   ==> c_dummy1
   "rectatedsp.c"   ==> Convert
TMS320C24xx ANSI C Codegen                  Version 7.04
Copyright (c) 1987-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rectatedsp.c"   ==> main
   "rectatedsp.c"   ==> SysInit
   "rectatedsp.c"   ==> CanInit
   "rectatedsp.c"   ==> DataInit
   "rectatedsp.c"   ==> GetCanData
   "rectatedsp.c"   ==> CmpProtocol
   "rectatedsp.c"   ==> GetCommData
   "rectatedsp.c"   ==> RtnPakage
   "rectatedsp.c"   ==> asc_hex
   "rectatedsp.c"   ==> hex_asc
   "rectatedsp.c"   ==> LengthToASCII
   "rectatedsp.c"   ==> GetChkSum
   "rectatedsp.c"   ==> CalTypeData
   "rectatedsp.c"   ==> CalNodeId
   "rectatedsp.c"   ==> CalBarcode
   "rectatedsp.c"   ==> CalPowerMode
   "rectatedsp.c"   ==> CalPhaseNo
   "rectatedsp.c"   ==> CalRectACVol
   "rectatedsp.c"   ==> CalRectOutVolt
   "rectatedsp.c"   ==> CalRectOutCur
   "rectatedsp.c"   ==> c_int2
   "rectatedsp.c"   ==> c_int5
   "rectatedsp.c"   ==> c_dummy1
   "rectatedsp.c"   ==> Convert
TMS320C24xx COFF Assembler              Version 7.04
Copyright (c) 1987-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PASS 1
PASS 2
No Errors,  No Warnings
[VECTORS.ASM] "F:\CCStudio_v3.1\C2400\cgtools\bin\dspcl" -g -as -fr"E:/DSP/rect_ate" -v2xx -@"Custom.lkf" "VECTORS.ASM"
<vectors.asm>
TMS320C24xx COFF Assembler              Version 7.04
Copyright (c) 1987-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PASS 1
PASS 2
No Errors,  No Warnings
[Linking...] "F:\CCStudio_v3.1\C2400\cgtools\bin\dspcl" -@"Custom.lkf"
<Linking>
TMS320C24xx COFF Linker                 Version 7.04
Copyright (c) 1987-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 undefin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F$$DIV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GE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EQ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LE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SUB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GT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LT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FTOU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I$$SAVE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F$$ADD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I$$REST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I$$UDIV                          E:\DSP\rect_ate\RectAteDsp.obj
_c_int0                          E:\DSP\rect_ate\VECTORS.obj
_c_int3                          E:\DSP\rect_ate\VECTORS.obj
>>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RectAteDsp1.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
RectAteDsp。c 应该 共享出来,看起来其中有些语句写的不合适,有些变量没有定义。此外 ,vectors汇编程序里 ,_c_int0/_c_int3中断向量需要相应服务程序地址入口说明。

网友(2012-02-17):
慢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