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调整管的选择

楼主(2011-09-07):
在CMOS工艺中,可以选择NMOS和PMOS作为LDO的调整管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device在应用时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楼主:
除了NMOS的压差比PMOS的大之外
谢谢各位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Borderby%3Ddateline

看看这本书的第42页,应该有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谢谢啦,书里的确讲的很清楚

楼主:
   针对这本书里讲的内容,我好有一些疑问,能否给我讲一下?
书中43页提到:
Load transient. NMOS HDO enjoys better AC line regulation due to better
                       PSR. DC line regulation of a regulator depends on the DC open-loop gain,
                        which is often sufficient in design (≥ 60dB) regardless of the pass element type.
                        NMOS HDO is also superior in load regulation because of the source follower
                       configuration, which has a smaller RS (1/(gm,N +gmb,N)) before and after closeloop
                        feedback
. Therefore, NMOS HDO regulator would experience less voltage
                         undershot and overshot during abrupt load current changes.
为什么NMOS HDO有一个小的RS,它的负载调整率就比PMOS LDO好?
期待helianalog 答疑

网友:
你把那本书的第3章仔细看下,
Fig.3.2有个示意图。
应该是希望Rs越小越好。

网友:
NMOS在大功率负载时需要升压电路,PMOS比较简单

网友:
相同電路架構與MOS size下
PMOS的壓差小, 能提供電流較大, PSRR較差
NMOS反之

网友:
好书,能学到很多

网友:
以前看过一点LDO,翻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根据负载调整率的定义来分析
Load_Regulation=delta(Vout)/delta(Iout)=Ro_pass/(1+A*beta)(通常不管N,P,A*beta>60dB)结果正比于Ro_pass/(gm.n+gbm.n)

网友(2014-08-13):
感觉那个电源很难设计

网友:
sansen的书里说,还有稳定性的问题。因为pmos会在反馈环中多加一级,而且这一级的gm会随负载变化,所以非主极点会随负载变化。需要很大的补偿电容。
参与讨论一下~

网友:
面积 稳定性 电源电压抑制比~~

网友(2015-08-12):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2016-02-16):
好书,不过NMOS的LDO讲解的不够细致,哪位大神还有NMOS LDO相关资料,分享下呗

网友(2017-07-22):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thank you~~~

网友:
A fully integrated pmos ldo suffers from the problem of multipole slow response, and full spectrum psr is hard to be achieved, especially when the dropout voltage is as low as 50mV, and the power PMOS has to be very large that makes it hard to achieve fast response and good stability.

网友(2024-11-07):
鄙人觉得,NMOS的psr之所以比PMOS的好,根本原因是因为nmos往下看是小信号是ro,而pmos往下看是1/gm,所以来说,对于小信号ac,小信号阻抗1/gm,从VDD更容易穿越到VOUT.所以PSR来说,NMOS绝对是远远>pmos的(前提是pmos不做ac路径抵消的操作).如果想进一步提高nmos的psr,则可以在nmos上面再堆叠一个nmos,nmos gate接R+C(>10倍cgg)同时需要保证nmos和下面的power管子有足够的饱和区,这样从VDD往下看过去的阻抗就是gm1ro1ro2,小信号就更不容易过来了,但是DC还是正常的,这样PSRR又可以提高一个量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