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仿的必要性

楼主(2011-09-07):
有些电路工程师对版图要做后仿, 而有些觉得没必要, 个人觉得应该仿. 大家觉得要仿吗?

网友:
当然要仿真了,  要不然layout随便画啊,

主要是看design margin, 要求一些,

网友:
电路速度越高,工艺越先进,同等工艺条件下性能要求越高,越需要后仿。

网友:
0.25um以下的需要,0.25um以上的看需求可能需要

网友:
是吗? 如果抽XRC太大,根本就跑不出来结果的。。。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吧, 我们一般会仿比较重要的电路,如rc震荡、power内部的bandgap、高速部分。

网友:
有道理, 你们是用 什么工具后仿 啊 ,  ultrasim/spectre/hspice ?

网友:
hsim, 具体和上面工具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后仿的必要性居然都要讨论?你以为小孩玩画图呢

网友(2012-03-22):
根据具体电路要求具体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