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Qcell,希望高手、大侠能指点迷路小书童

楼主(2011-09-07):
用cadence建立Qcell,Create——device 的标志是灰色的,不能激活,如何才能使device使用?

楼主:
消灭零回复。大家帮帮忙

网友:
tools- layout xl
或者 tools - layout Turbo

网友:
请问QCELL 是什么啊

网友:
看你license是否支持或激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才能知道license可以支持还是不可以支持的,还请指教。先谢啦

网友:
灰色不能使用可能是license没有激活或不支持,你可以看下你软件主窗口报什么错误就知道了。

网友(2012-03-22):
3#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2-06-08):
为什么好多人不知道Qcell呢?

网友(2013-03-22):
最近在研究QCell,过来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