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connect global nets 问题

楼主(2011-09-07):
大家好,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在做pr时,place之后,到tri —route 怎样吧stdcell的power and ground 连接到core ring 上面啊?

网友:
逻辑上 应该在sroute,addStripe之前连接所有pg pin和pg net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inst * ,

否则做pg route没啥用,tap不上,  每次做完大步骤,比如placedesign , clockdesign ,optdesign
后,都可以update下globalnet connection for VDD/VSS ,

std cell rail用sroute连接,选core pin ,  画strip用addStripe,   addRing 画ring,

网友:
画power route(sroute)应该在place之前,即floorplan的时候应该全做完,

place以后就不应该动了

网友:
不是那个special Rout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