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编程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07):
用perl编程:
      匹配文件timing.rpt中所有包含VIOLATION的行,按数值大小排序后输出匹配到文件temp
timing.rpt    example:
Path 1:
  VIOLATION -0.33
Path 2:
  VIOLATION -0.12
Path3:
  VIOLATION -0.15
......

网友:
太简单了吧,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
use Fatal qw/ open close / ;

open my $F1, '<' , 'total_timing.rpt' ;
my @data ; # store all violation items ,

while ( <$F1> ) {
    if ( /^\s*VIOLATION\s+\(S+)\s*$/ )  {
         push @data , $1 ;
    }
}

close $F1 ;

open my $F2 ,'>' , 'temp.rpt'
print {$F2}  join "\n" ,  sort @data ;

close $F2 ;

网友:
print {$F2}  join "\n" ,  sort @data
这句好像不是按大小排列的吧

网友:
sort 缺省就是按数字大小排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while那个地方笔误了,应该是if(/^\s*VIOLATION\s+(\S+)\s*$/),请版主指正

网友:
没错, 是 \S+ 括起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