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的前端需要学的东西

楼主(2011-09-07):
各位好,本人还是小硕在读,有些地方还是比较迷茫,所以请各位前辈能提点提点我

本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会点FPGA,做过ASIC的前端和后端,但都不是特别精通。

自己现在是这么打算学习的:在FPGA上锻炼编写代码的能力,学习从verilog代码转换到电路的能力,在DC下学习综合,在Primetime中学习时序的分析,也就是把重点放在ASIC的前端上面了。

之前和人交流的时候有人说要学C++和计算机体系结构,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如果要做ASIC前端的话需要再学点什么东西?C++和计算机体系结构学了有什么帮助吗?

网友:
你好,我目前也再学习,我们可以交流下。

网友:
羡慕啊,感觉我们实验室就跟屎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也都是自己学,我们老师从来不管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给你站内信了,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不是在项目里面用啊,搞ASIC很烧钱啊,点35的工艺流次片最低也要3W啊

网友:
学习点实际的,总线/接口/内存/DMA/ 没几家公司会开发Processor,基本上都是IP。

网友(2011-12-14):
计算机结构肯定要的,c++看情况好了

网友:
你的那个计划可以实行,verilog 的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从代码到电路,要慢慢去理解,至于DC, pt,基本的流程要要懂,需要在实际项目中锻炼,计算机体系结构需要看, 对以后做soc 有好处,c++ ,如果以后做验证有帮助,以后的验证更偏向于高层次的,面向对象,sv 等

网友:
如何用好IP也是一大学问

网友(2012-02-12):
误导,个人觉得 。做软件的人 看 C++  体系结构  是自上而下 ,要做ASIC设计(注意,不是前端设计)必须能做到自下而上。否则,你会沦为写代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algorithm model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C or C++.

网友:
简单说:逻辑、时序。

网友:
C++ is good for processor verification SystemC is good for hardware,

网友:
学吧,其实都用用的~~~~

网友(2019-01-16):
回复 网友A:

    很多实验室都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