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大虾,global与综合哪个好呢?

楼主(2011-09-07):
如题。小弟要做global。

网友:
啥?说清楚些,

global , synthesis 是啥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global即做顶层的布局布线,是不管内部逻辑的。综合是模块内的,综合主要用DC,ICC,conformal等软件。

网友:
你说的是hierarchical design是吧, 模块是一个partition吧,

个人觉得 global route比较好吧, 从顶层看 下面,机会不多的,

一般都是从bottom做到top,  能做top ,机会很好的,

下面模块综合那个就是了解一般 pr流程吧, 也能学到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直接做top,可行么?各个模块都搞的不是很懂就直接布线了。顶层的话就与逻辑无关了。

网友:
顶层只是关心 下面block的 interface timing, block 里面是啥不用关心

如果你是初做PR , 那么做啥都能学到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