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和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1-09-07):
怎么在提高相位裕度的同时   而不减少单位增益带宽      是不是只有米勒补偿     调节负载电容!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我调了一个两级运放   到78dB   而相位裕度在30      当达到50的时候   单位增益带宽就为168M了!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spec是什么?
你两级运放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两级放大器功耗本来就比较大 如果对输出摆幅要求不严格 可以考虑套筒或者折叠运放

网友:
两级的你还是用MILLER补偿吧

网友:
increasing power and you can do anything

网友:
把mill er电容的一端不放在第一级输出而放在第一级的cascode管源级,据说可以。

网友:
cascode miller compensation 的性能不比一般的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了!可是  不好使啊!下面图  麻烦指点还有其他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就是折叠。。。有图!看看 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相位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are you sure ?nothing?

网友:
增大gm7?或是调R2?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电路中的C1C2不就是所谓的米勒补偿么?其中C1C2的值不用改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你的电路,两个极点好像靠得比较近(第一级和输出级的极点),你看看电路的零极点分析结果,尽量把两个极点分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