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heck_library_promble

楼主(2011-09-07):
Error: L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 and physical libraries (LIBCHK-213)
Logic library:    S013PLLGS_600H33_v1.1.2_max
Physical library: /home/chengkai/pro/check_pll/ref/mw_lib/S013PLLGS_600H33
-----------------------------------------------------------------------------------
                                          Pin direction           Pin type
Cell name                    Pin name    Logic   Physical     Logic         Physical
-----------------------------------------------------------------------------------
S013PLLGS_600H33             AVDD12      inout               signal         power
                             AVSS12      inout                signal        ground
                             DVDD12      inout                signal        power
                             DVSS12      inout                signal        ground
----------------------------------------------------------------------------------
我已经check过lef和lib库的pin名称是一样的?
请求大侠提出意见怎么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没关系吧,只是说pll的pin 没有mark成power,ground type,

.lib里面是signal type,而milkyay里面是p/g type ,

这个.lib写的问题, 不大,  如果有必要,自己改下.lib即可,

网友:
受益匪浅,多谢指教

网友:
小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lib文件中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找个 std cell .lib 看下就行了

好像是 power_pin : VDD  这种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错, 不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