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综合问题(set_min_library如何两个时序库同时加载)

楼主(2011-09-07):
大家好,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个问题:
     一个芯片,数字+IP,两者都有时序库lib和db文件。现在开始综合,在写脚本的时候碰到麻烦,照例用set_min_library来指定最大库和最小库,但是需要把两个库同时指定进去,格式如下:set_min_library "digital_slow.db IP_slow.db" -min_version "digital_fast.db IP_fast.db"
执行后报错如下:Error: Can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digital_slow.db IP_slow.db'. (TIM-120)

     请问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多谢各位啦

网友(2012-02-14):
回复 楼主: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不能说明下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

网友:
search path 指定对了吗?

网友(2015-03-11):
把digital_slow.db IP_slow.db改成digital_slow.db IP_slow,去掉后缀

网友(2021-02-02):
遇到相同问题啦,请问前辈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3-11):
set_min_library digital_slow.db -min_version digital_fast.db
set_min_library IP_slow.db       -min_version IP_fast.db
这样即可,后一条命令不会把前一条命令覆盖,每个命令执行成功都会有如下提示的
Created max/min library relationship:
  Max: /home/xxx/aaa.db:aaa
  Min: /home/xxx/bbb.db: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