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andence中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画SCH和layout中的edit下所有快捷键的定义都没有了,现在上下左右全部不能使用,del也不可以。请问怎样解决?
谢谢!

快捷键的定义没有了,怎样操作?

快捷键的定义没有了,怎样操作?

网友:
layout快捷键在 .cdsinit 里面 load "laBindKey.il" 就行了吧

schematic 不太清楚

网友:
电路的也一样,有个schlebind.il的文件吧,类似这样,记不清了

还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编个快捷键文件,然后在.cdsinit中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

我的是
load(prependInstallPath("samples/local/schBindKeys.il"))
load(prependInstallPath("samples/local/leBindKeys.il"))
load(  "/home/tools/calibre1001/ixl_cal_2010.1_22.19/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calibre.skl")

load calibre interface,

网友(2018-01-03):
Does this work for 2016.. Hw to get 2016 Bi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