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之后check timing

楼主(2011-09-07):
place一般load function sdc做的。
做完以后check timing。function的 timing path 没什么问题,scan的timing path有很多violation.
此处可以先忽略么,还是要load scan sdc 再做place_opt?

网友:
最好在cts之前把timing清理干净吧,否则cts后面更差,

可以load scan sdc,再做place_opt

好的方法是用mcmm的方法, 创建2个scenario,
1个给func,1个给scan
这样place_opt的时候可以多个scenario同时优化,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热心回复,我试试MCMM做place。

网友:
scan mode的timing一般是hold居多,如果是setup的timing要检查一下该路径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MCMM,如果项目很大的话还是建议在CTS后做,因为所有Mode都做一遍的话时间比较长。

网友:
个人愚见: CTS前的hold违反都可以忽略, CTS后fix。 当然, place建议使用cts_early, 预先考虑reg的摆放, 有利于CTS

网友:
如果setup的时序没问题的话,hold的违例可以不管的,在cts阶段可以进行修正,我做工程时一直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