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下关于ISE中无法进行后仿真的原因

楼主(2011-09-07):
出现问题的地方

出现问题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没?
我想进行后仿真看下,但是在ise中已经进行Generate Post-place Route simulate Model后,接着点击Source for Post-Rout Simulation后,下边的文件前边出现好多问号,如图片。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说明你的文件没有关联起来。点击右键选择Add Source,在硬盘里面选择对应的源代码文件。

网友:
你的文件比较大把,如果超过一定行数(好像是10万行,具体记不得了),貌似就不能解析层次关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没有加进来的,但是具体加入什么格式的文件呢?如果要后仿真的话,加入哪个格式呢,而且这个?号的文件特别多,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加入多少呢

网友:
那就看你用什么做的综合了,看看有没有同名的ngc文件?这个是网表文件。ISE里面的时序文件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也许还是sd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嘻嘻,又是你哈。
是的,但是导入后会报下边的错误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放在当前目录下即可,当然了要确定你的代码里面调用了这个模块才行,工具会在默认路径下搜索的。

网友:
你的图没显示全,所以我没办法帮你判断加入什么后缀名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