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运放两输入端电压相差2mV算嵌位吗?

楼主(2011-09-07):
bandgap运放两输入端电压相差2mV算嵌位吗?求大侠

网友:
offset应该不会这么大吧,你看看是不是正负反馈接反了,因为如果接反的话正反馈比负反馈就要强了,这样状态会不确定的,总之不会对就是了,另外offset一般都只有2、30uv吧

网友:
what is the amplifier 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我调不到这个量级的  一般是  0.几个m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out   80dB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
    first, you must check your simulation option is necessary,
    second,you must check the loop gain, not just only the amplifier;

网友:
gain 没有足够的大!要保证环路增益>=80dB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保证环路增益大于80db呢?

网友:
我环路50多dB差值就已经很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的环路增益太小了,应该在0.1~0.2mv比较正常,你仿真下环路增益,看下你的opam的共模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谢谢你的回复   通过调了运放  最后差不多了

网友:
仿真还是测试。考虑失配2mV完全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仿真,谢谢

网友:
应该是增益不够

网友:
环路增益怎么仿?求指导!

网友:
80dB 就是10000倍,失调在0.1mV左右,60dB失调1mV左右

网友(2011-11-01):
肯定不算,已经挂掉了,骚年!检查你的管子有没有不在饱和区的

网友(2012-02-18):
不正常,环路增益不够

网友(2012-06-14):
一般0.1mV-0.01mV差不多

网友:
simulation 是看不到 offset
除非電路不對

但 real circuit

mos 的 random offset 和 W/L 有關
越大  w*l   randmon offset 越低
一般 低壓 mos  約 5~10mV

高壓mos  約 40~100mV offset  ..

要 offset < 2mv  得auto zero 吧